台系迷你机箱反激180W电源线路图,专供国外

楼主(2016-12-06):
台系迷你机箱反激180W电源线路图,超小体积,专供国外。有兴趣的看看...

180W线路图

网友:
这是 点位图吗

网友:
这个几乎没什么用,浪费分的。 就是一张原理图,非常笼统,连元件的型号参数都没有。仅仅是走线图。

网友:
楼主再给张线路图的截图方便下载............

网友:
看标题是原理图怎么截图是点位图来

网友A:
楼主的截图应该是PCB图吧?..........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截图应该是PCB图吧?...........

这是元件PCB 图 这个图纸 一般很少啊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是元件PCB 图 这个图纸 一般很少啊

维修电源一般不需要PCB图,有原理图就足够了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维修电源一般不需要PCB图,有原理图就足够了...........

哦 但是很少 找到电源原理图

网友:
康舒的电路图,不是原理图,其实没有什么用,但还是感谢楼主的分享精神。

网友(2017-01-14):
多谢指点 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