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-IG41M无显

楼主(2016-12-06):
L-IG41M这块板子无显示 这块板子开始不触发 我换一块IO就触发了 但是无显示 我换了内存  CPU 还刷了BIOS  过后  这块板子就触发了  然后我换回去了只有触晶振才能触发但是还无显示  请大神指点

网友:
几乎没有看懂你说什么··不显示·代码多少

网友A:
南桥通病了,你这问题换了南桥肯定会好,碰晶振会触发,有的时候不是晶振问题,是南桥触发模块有问题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南桥通病了,你这问题换了南桥肯定会好,碰晶振会触发,有的时候不是晶振问题,是南桥触发模块有问题了

谢谢    我马上换个南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    我马上换个南桥

不用谢了,这个平台就是相互帮助的,如果换南桥好了,别忘记补充已经解决,这样可以方便更多的人少走弯路

网友:
看的有点懂了

网友C:
g41还换南桥啊    买块没多少钱吧

网友:
触发不触发应上频率计查看,再查触发脚和输出脚,南桥触发疑问上频率计判别,或换晶振44。

网友:
按时序来 一步步走
我有两块L-IG41M 都是通电3.3待机一闪一闪的
强行找了个40A的5V开关电源烧了2分钟3.3直接亮了,南桥烫得要命
估计也是桥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g41还换南桥啊    买块没多少钱吧

可是客户一定要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