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修HPCQ42。掉电

楼主(2016-12-06):
接到一台HPCQ42。接上电源,开机。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。拆掉电池。换上原装电源开机,现象一样。估计是主板了。
。拆机,拿板出来看。英特尔结构的。接上可调电源。触发。在0.45掉电。然后自己又触发。在0.26就掉电了。看样子上电不完全或是有短路了。测各大电感对地值没无短路。
打开图纸发现没有上电时序。只能依照平常来修了。先大后小。看看内存的电源出来没有。一测没有。先修这个吧。供电芯片是RT8207.测得供电VIN有19V,
22脚和15脚都有5V。 11脚和10脚触发时都会有3.3,随之掉电。看样子是芯片本身有问题吧。找一个代换上去。一触发,电流跳上去。亮机。维修结束。

网友:
老司机就是厉害哈。学习了。

网友:
大神,请问CQ41上电能点亮屏幕,但是接上U盘 或硬盘就黑屏不开机是哪里故障?请指导,不胜感激。

网友:
我以前遇到一台也和你这个情况一样,我不知道怎么查 后面拿去烤板结果奇迹般的好了 估计是这个芯片不良

网友:
掉电问题 修起来就是麻烦

网友:
高手呀 三两下就找到问题了 不错

网友:
三两下就找到问题了

网友:
这么简单呀。厉害又收到了不少钱

网友:
可以 不错 缺电压掉电

网友:
够直接 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 学习了

网友:
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是这个内存芯片   修过很多了

网友:
缺电压掉电还是比较好修的,招数都丢下去。。

网友:
技术不错啊,这种问题很见啊,学习了谢谢分享!

网友:
厉害的基本功是维修的必要条件啊

网友:
果然是老司机了

网友:
技术不错啊,学习了

网友:
学习高手维修主板了

网友:
掉电问题比较难搞 楼主思路与清晰 学习了

网友:
厉害了啊,已经加分,不容易啊

网友:
老司机就是厉害哈

网友:
10和11正常出电压,为什么要怀疑芯片本身呢,没有可能是其他的电压不出吗

网友:
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 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