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ms7808 卡内存 已修复

楼主(2016-12-06):
ms 7808卡内存,表测内存供电偏低为1.08v,内存供电上管D级只有2v,图查5vdimm 、q15、G2开关机都为5v,G1 2.5V不正常,应该开机为12v,更换Q15正常

网友A:
这个q15推测是5伏双路切换双n沟道组合8脚mos管

网友:
内存上官d级正常工作电压应该是5伏

网友B:
开关机都为5V不就是上官击穿了么,,,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开关机都为5V不就是上官击穿了么,,,

应该是q15其中之一n沟道mos管击穿导致这里的12伏应该是上啦电压

网友:
双合一MOS击穿··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q15其中之一n沟道mos管击穿导致这里的12伏应该是上啦电压

嗯,我也是这么觉得,关机5V应该是上面那个击穿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q15其中之一n沟道mos管击穿导致这里的12伏应该是上啦电压

我看5V是ATX5V供电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看5V是ATX5V供电的

是的,待机时候由5伏sb提供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开关机都为5V不就是上官击穿了么,,,

这里的Q15 G2脚为低的时候应该是挂起内存工作模式的,正常开关机都是高电平5V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q15推测是5伏双路切换双n沟道组合8脚mos管

第二个图的5脚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嗯,我也是这么觉得,关机5V应该是上面那个击穿了

mos管击穿导致gd级工作电压串路

网友:
谢谢了!分析彻底

网友D:
换个管就搞定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换个管就搞定了。

就是q15内部其中n沟道mos管击穿引起

网友:
内存供电还是蛮好修的

网友:
手上个有个联想的cm3a76me 时序查完了 还是没复位
一怒之下拆掉up7706 代换到另一个板子的RT9025去了
供电一出,全身舒坦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这里的Q15 G2脚为低的时候应该是挂起内存工作模式的,正常开关机都是高电平5V.

是哦,上官是P管,那12v输出是G2还是输出?求解答,如果G2是12V就截止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这里的Q15 G2脚为低的时候应该是挂起内存工作模式的,正常开关机都是高电平5V.

额,是G1  12v,就是上官一直导通5V下管截止,是这个工作么?

网友:
谢谢分析。还要多看几次消化一下。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额,是G1  12v,就是上官一直导通5V下管截止,是这个工作么?

待机上官导通饱和,下管截止,开机时候刚好相反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是哦,上官是P管,那12v输出是G2还是输出?求解答,如果G2是12V就截止了

12伏是上啦电压应该是主板开机产生专门为g2饱和导通工作使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2伏是上啦电压应该是主板开机产生专门为g2饱和导通工作使用

说错了为g1提供饱和导通工作使用g2工作电压如果是12v的话芯片损坏几率也大

网友:
维修有时候真的很伤脑筋

网友E:
我去这个诊断卡真是有年头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待机上官导通饱和,下管截止,开机时候刚好相反

你这么一说我就了解了。谢谢版主,那这个管子就是待机切换用的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么一说我就了解了。谢谢版主,那这个管子就是待机切换用的呗?

起到5伏双路供电切换作用在主板待机和开机状态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起到5伏双路供电切换作用在主板待机和开机状态

嗯,了解了,谢谢版主,待机5Vsb供电,开机5V供电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嗯,了解了,谢谢版主,待机5Vsb供电,开机5V供电

是的内存上官在主板待机和开机状态功耗是不同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的内存上官在主板待机和开机状态功耗是不同的

好凶残的版主,,,1W的发帖,,,,我有块华硕板子内存SPD和供电都正常,内存和CPU都换了还是一个鸟样,正在贴里面找答案中。。。就不聊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去这个诊断卡真是有年头了

没搞错吧,这可是奇冠PET6,PCIE有代码的

网友:
图纸图纸图纸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么一说我就了解了。谢谢版主,那这个管子就是待机切换用的呗?

待机切换只是由上管饱和导通工作来完成而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