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创!螺丝柱断了后修复方法!!!

楼主(2016-12-06):
相信大家遇到螺丝柱断了的机器不少吧!我教大家一个小小的经验来修复断了的螺丝柱,修复率9成以上!而且非常坚固,成本低廉,效率高!先来张图片

相信大家遇见这种情况非常头痛吧!别急看下图:

先用点502胶水简单的固定一下,然后下图:

然后用餐巾纸围绕铜柱绕几圈,要用餐巾纸把所有的缝隙填满,(要注意:要和另一个壳子对照一下,绕的纸别和其它壳子有冲突,防止装不上壳子)下图:

然后就滴上502胶水,多滴点,别滴进铜柱里面了!

这个方法屡试不爽!!!!!!!!!!! 胶水干后,非常坚固(,希望大家以后遇见这种情况,可以用此方法轻松解决!绝对原创!这个版块可以加分的话,麻烦看官加点分!!!!!!

网友(点评):
用碎布代替纸巾效果会不会更好呢?

网友:
没看到图呀,

网友:
图片在哪?

网友:
我已经上图了,不知怎么没有显示!

网友:
图来了,刚刚没有显示出来

网友:
看着不错,有机会试一下

网友:
一直用的AB胶堆的,没用过餐巾纸的方法,以前的HP还有联想的Y系列都有这毛病。

网友:
直接上AB胶  这个太麻烦了

网友A:
502不行,太碎了,一直都用ab胶,比较牢固,耐用!!

网友:
AB胶才够强度!

网友:
错!!! 一般的AB胶没有这个强度高!你试试就知道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502不行,太碎了,一直都用ab胶,比较牢固,耐用!!

你用我的方法试试了再说502的坏处!

网友B:
AB胶才是王道,502 101 太脆,

网友C:
楼主用的是502胶水?

网友:
能行吗试一下

网友:
还真没试过,以后遇到了可以试验一下。。

网友:
这样都可以啊    一直都用AB胶的,下次碰到了试试楼主的这法儿

网友:
502用半年到一年就衰化,用玻璃胶,或其他AB胶才是正确的选择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用的是502胶水?

是502胶水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AB胶才是王道,502 101 太脆,

单独的水泥干后是否是脆的?但是加上沙石后呢?

H55
哈哈,你说的有道理

网友(2017-09-27):
不错的方法,纸巾解决了502的部分缺点。。

网友(点评):
就像水泥和砂石,调对后软硬适中,不像单水泥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