屏红绿蓝切换

楼主(2016-12-06):
一台笔记本,使用一会之后会红绿蓝白黑切换,就像是测试屏幕一样,外接正常,换屏没用,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啊?清华同方V532

网友A:
显卡  有问题  吧

网友B:
没换过屏线试试?屏线也有可能哦。

网友:
先换 屏线试试

网友C:
显卡,或这显卡供电查查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卡  有问题  吧

外接正常,开机也正常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换过屏线试试?屏线也有可能哦。

现在没有屏线,有没有可能是bios

网友:
现在没有屏线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显卡,或这显卡供电查查把

如果是供电的话,应该外接也不正常吧

网友D:
应该是没有认到屏幕吧!先换个屏线看看~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应该是没有认到屏幕吧!先换个屏线看看~

它开机的时候正常啊,用一会就变成这情况了,时间长短不定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它开机的时候正常啊,用一会就变成这情况了,时间长短不定

显卡加焊过吗?

网友E:
没有,要不等下我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没有,要不等下我试试

恩  是要试试 必定你这是用着用着出现在这问题!

网友F:
红绿蓝是没信号,查查几对信号线

网友:
屏线或显卡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红绿蓝是没信号,查查几对信号线

哦,没信号会这样啊,谢谢

网友G:
有的机器没有读到屏好像就会进入这种模式   查一下EDID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有的机器没有读到屏好像就会进入这种模式   查一下EDID

查是时钟数据吗?

网友:
来看看这个资料

网友:
那个啊,什么啊

网友:
打下阻止,,,,

网友H:
屏线换屏干显卡一个个排除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屏线换屏干显卡一个个排除

代价有点大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