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的一个疑问?

楼主(2016-12-06):
今天接到了一台联想本子,开机后屏幕闪烁一下就灭,外接也不显示,初步判断是显卡问题,拆开后把屏线把了外接显示了,再接上屏线,还是不显,用手电筒照屏有字幕,说明高压这块坏了,最后拆开后是灯管另一端的线烧的快断了,  不明白如果是灯管问题外接应该能显示啊,为什么外接不会显示,加入高压板短路了是不是根本就开不开机器了?再或者是显卡问题又会出现什么情况?希望大神能够解开我的疑惑?

网友:
有些机器 必须进系统切换外接才显这种就是 要把屏线拔掉外接  才会显示

网友:
接内屏要按FN+屏幕切换键

网友:
联想有的机器在BIOS下把显示输出设备改为AUTO应该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有些外接需要进系统后才可以显示  先修好你的机器 之后可以测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