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AOU33MB6E0 装硬盘死机

楼主(2016-12-06):
DAOU33MB6E0 机器装硬盘死机 供电没问题 这个会不会是BIOS引起的

网友:
BIOS的可能行小吧

网友:
可能性不大 怀疑bios可以先刷个试试

网友:
卡在LOGO吧,硬盘坏了也会

网友:
哥子些有没有BIOS啊

网友:
这种问题一般桥问题也多

网友(2017-01-05):
BOIS的可能很小,还是先测测主板有没有不正常的地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