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5525 PU200 原厂 IC

楼主(2016-12-06):
各位大师: 请教 DELL 5525 主板 号:LA-8251P REV:1.0 PU200 IC 图片是 RT8205L 实物不记得是哪个了 焊下来 没有 记 是不是560B
5608B 查不到 PDF
能不能 用
的 RT8205L??
主板
DELL

网友:
完全可以用,图纸标的芯片绝对能用

网友:
可以用图纸标示的芯片信号替换

网友:
路过,学习下,楼主有图纸??

网友:
换了全新的 还是不行
待机 0.2 客户不修了

网友:
原来 的IC 吹 热一下 就可以开机 并显示 。稍微 冷了 就不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