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大战苹果A1465进水,不上电,暗屏

楼主(2016-12-06):
型号:苹果A1465
故障;进水,不上电,待机0.06左右。暗屏。
维修过程;一同行拿了一台苹果A1465笔记本电脑过来。说是进水,不上电,同行应该是处理过,没有好,。拆机,报价,看看进水的主板
腐蚀的地方倒是比较多;。洗板水一顿狂刷,,处理干净好以后,通电。
通电不上电,待机0.06左右,很明显,待机大有地方短路了,。测吧,,测出短路点=PP3V42_G3H_REG

=PP3V42_G3H_REG到了很多地方,本来想用烧机大法,烧不出了
就跟着一个一个的去测吧,,花了很多时间, C4650短路,换掉上电。跑码。。看样子应该是亮了,。插上屏,,暗屏,有影子,,擦,进水就是麻烦,
没办法,继续查,先测一下屏线上面的电压 ppvout_SW_LCDBKLT无电压,
那就查ppvout_SW_LCDBKLT电压,是有升压芯片U9701产生的
查芯片条件;供电C1 D1 有电压5V, 开启U9701A3脚。无电压,
直接把PPBUS_SW_LCDBKLT_PWR飞线飞到R9731,然后再通电,还是一样,还是暗屏
去找个芯片来换了,试试,,U9701芯片是BGA的。。好恶心。拆吧,
u9701拆开看。U9701的A5脚也烧断了。把点补上,,芯片直接换掉了。芯片应该也烧了。
通电完美亮机进系统,,       维修过程中走了很多弯路,说多了都是泪啊。
苹果真心不好修,,请前辈朋友们加分鼓励吧,,,,,,,

网友:
技术真的66的

网友:
这样子感觉不太好吧

网友:
技术这么666

网友:
楼主已经很牛X了  佩服

网友:
厉害,票票到手

网友:
苹果,最近贴子多啊,学习

网友:
这么小的bga芯片

网友:
很佩服修苹果的 大神

网友:
加分   支持一下

网友:
进水的,都不好修,厉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