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坛第一台小米笔记本维修求助

楼主(2016-12-06):
故障:客户说进水,不亮了。
检测:1.如客户所说,可以开机,键盘大小写灯也能亮,内屏不亮。
          2.外接显示器,HDMI转VGA,可以亮。
          3.检测主板上无进水
          4.求助各位高手支招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没有修到过

网友:
小米还没有修到过

网友:
正常维修就是,没什么大不了

网友:
查屏供电,背光供电,背光开启

网友:
进水坏的 主板没有进水痕迹 ? 仔细观察下

网友:
看看进水 进到哪了

网友:
屏有电没

网友:
小米笔记本  没遇到过~

网友:
机子太新没有图纸,按常规方法修吧!感觉问题不大,要仔细排查一下进水的地方!!

网友:
楼主是不是把SSD 拆了?  没有看到!

网友:
屏供电好好查查

网友:
看屏幕供电

网友:
在室内,注意看屏,应该是有显示在里面的,只是背光不亮而已

网友:
小米可能找不到资料,图纸也没有,看样子麻烦

网友:
修好后顺便备份下BIOS

网友:
好新的机器

网友A:
这个板子带edp的,重点检查edp电路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板子带edp的,重点检查edp电路

EDP电路是在屏里面吗?

网友:
这小米用的什么系统啊

网友:
用的什么系统

网友:
小米的太新了    这个只能根据经验来了

网友:
应该还是30针的排线,可以查一下屏定义,楼主是个幸运儿,估计这也是第一台小米笔记本故障维修啊

网友:
看看进水 进到哪了   仔细看看机器是不是屏暗   用强光灯照屏幕

网友:
是背光不亮还是屏幕不亮,还是屏幕进到水了!

网友:
edp屏还是Ivds屏,lvds屏有转换芯片

网友:
外接可以显示查下显卡到屏之间的电路啊

网友:
只要是笔记本。都一样。。供电

网友:
哥 你这只是把D壳拆了 肯定看不到进水腐蚀的痕迹呀   一般进水都是键盘上触摸板上进水的 ,  主板拆下来  在看看吧

网友:
背光供电,背光开启

网友:
这个笔记本应该有保修呢,既然没进水,就可以去售后保修嘛。

网友:
查上屏的条件      这样的本估计没图纸吧

网友C:
看看有无断线   楼主有小米的图纸吗    那家代工的

网友:
和普通笔记本一样,查背光,查供电,还有留意一下排线!

网友:
电路板像苹果的风格,

网友:
小米笔记本没有见过

网友:
小米笔记本,是谁代工的!

网友:
坐等大神指点迷津

网友:
,厉害了我的哥

网友:
客户不会自己把内屏关了吧 小米不会这么快就挂了吧

网友:
小米不是还在保修期吗

网友:
板子拆出来  进水不都是从键盘进的吗

网友:
应该还有保吧

网友:
小米的处被你破了

网友:
一直好奇小米本 原来这样的

网友:
出自哪家工厂之手呀?

网友:
这个是什么机啊,怎么没有见过啊!

网友:
好像代工不错呀

网友:
吊炸天的机器
我还没见过  主板看起来挺性感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看有无断线   楼主有小米的图纸吗    那家代工的

貌似是英业达代工的!

网友:
应该发给饼哥修。

网友:
小米还有出笔记本呀

网友:
啥资料都没有, 确实不好搞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EDP电路是在屏里面吗?

EDP电路,能解析下吗,第一次听说这个,我是小小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