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I 维修开机不显

楼主(2016-12-06):
手里有台V星MS-16J2 的机器开机不显 ,(板号MS-16J21  VER:1.0)但是开机通电一分钟左右关机在开机就能亮一切正常,放冷了在开机有不显了,显卡加焊过,显存加热过不行。求助各位高手。。。。

网友A:
冷机的时候  测测条件啊!

网友:
都加热试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冷机的时候  测测条件啊!

供电都有,能正常关机,大小灯能切换,硬盘装起还能听到进系统声音

网友:
刷个BIOS试下,MS不是爱坏吗

网友:
多半是南桥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