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限流保护ic直接短接,会有事吗?

楼主(2016-12-06):
如图,宏碁E1-410G,USB限流保护icu6301坏了,拆了,有必要买芯片换上吗?直接短接23和678脚行吗?(原来叫限流保护ic,打错了)

网友:
没有试过,感觉应该可以,直接短接 USB供电就不受USB PWR EN控制了,只有5V S5产生就会产生USB供电

网友:
23和678直接接过去 就可以了

网友:
直接过 也可以

网友:
放心大胆的弄吧 可以连过去

网友:
可以直连的 不影响使用~只是下次插烧的话 估计直接烧爆南桥!

网友:
这个可以的 亲测过很多

网友:
谢谢各位,明天短接试试。我猜也行,只是有点担心。

网友:
可以的 不过最好找芯片按上

网友:
可以的 不过 只要插电这个口就有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