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470E U供电上管烧

楼主(2016-12-06):
开机上电不显
CPU供电电感有1左右电压

上管烧了清洗PCB板看发现有一个脚下面有一个穿过PCB板的洞(黄色) 不知道是要不要接上管
对地30欧  通电电压1.12V

补充内容 (2016-12-15 09:51):
现在是可以开机了但是进系统会蓝屏或死机,0X00000124  就一个光板接屏接硬盘了 还是会蓝屏是哪的问题了?

网友:
铁壳管烧糊了

网友:
是的通病了 不知道那个要不要接上管

网友A:
直接改,不要用铁壳了

网友B:
就怕这种铁皮~ 上次遇到个  板子烧短路了 挖都没挖好!

网友C:
看图纸改到pu4311上吧  烧糊的地方是废了  烧的地方有个反馈的线      你的PCU估计也坏了

网友D:
装到pu4310位置去吧,飞下线就好了。不装进系统会蓝屏 死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直接改,不要用铁壳了

用什么改 用别的改 会不会用的更时间少 U可能坏了要是又坏了就蛋痛

网友:
是的了 洗洗 后还是没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就怕这种铁皮~ 上次遇到个  板子烧短路了 挖都没挖好!

我运气好点

网友E:
换板吧 改了也不一定稳定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图纸改到pu4311上吧  烧糊的地方是废了  烧的地方有个反馈的线      你的PCU估计也坏了

4310吧  在改线过去是吧 U应该是坏了 U供电还是有现在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装到pu4310位置去吧,飞下线就好了。不装进系统会蓝屏 死机

嗯等铁管到了装上去试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换板吧 改了也不一定稳定

换板 和U 客户还不修了

网友:
烧上管u可能也挂了

网友:
烧成这样估计都不好改

网友:
做好绝缘  散热

网友:
这款机器烧坏U好多,原因是铁壳有问题导致PWM芯片也坏了,  主板设计的电路有问题,所以买这机的客户也是被坑了

网友:
那你看图纸啊,看这个引脚到哪个地方就测试哪个点啊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,换用其他MOS管。

网友:
CPU也有可能烧坏了

网友:
如此的再原位置上焊接不好焊接
可以飞线 加到别的位置上

网友:
cháy mạch đồng và lớp cách điện

网友:
联想V470 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28805-1-1.html (出处: 迅维网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