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充电口识别

楼主(2016-12-06):
没事的时候看到dell充电口的电路图,始终没弄明白原理,请高手给讲解一下,谢谢

PS_ID连到EC

1,PD1的作用是什么?
2,PS_ID应该为多少?
3,dell笔记本是如何识别45W  65W  90W 135W充电器的?(当充电器的功率不足时,开机过LOGO后会有充电器不匹配的提示)

网友:
ps_id 为 one wire 总线 也就是 单线总线传输 应小于 3V 。 Pd1 是为保护电路中起到稳压作用 , 如果要测试 则需要 示波器抓去波形 电压测量无效

网友:
这个还真不好测,上次我用示波器都没抓到波形

网友:
PD1的作用是嵌位,,PS_ID不是简单的电压高低,而是信号

网友A:
还有第三问
3,dell笔记本是如何识别45W  65W  90W 135W充电器的?(当充电器的功率不足时,开机过LOGO后会有充电器不匹配的提示)

网友:
哦  高手让我豁然开朗

网友:
高手让我豁然开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有第三问
3,dell笔记本是如何识别45W  65W  90W 135W充电器的?(当充电器的功率不足时,开机过LOGO后 ...

如果你想深入了解 找几个仿 dell 的电源 拆开学习, 圆口中间那个针 会连接到一个3脚芯片 (单片机 存储的数据决定了多少W的电源),方式类似 苹果小绿灯 但那个是双向 one wire 即发也收 。dell 这个只要保护电路没有问题 在没有过压 短路的情况下 直接连到 ec ,
可以用用示波器测试 ec 端 和 接口端 是否是一样的波形来判断 保护电路没有误触发。

网友:
PD1的作用是稳压作用,防止瞬间电流过大击穿PD1,而 不烧坏后继电路。PS_ID电压应该是3.3V为中间检测针。W数检测是中间针电路的设计, 看具体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