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00显示乱码

楼主(2016-12-06):
昨天接了一台联想Y400的笔记本,开机显示乱码,心里一想应该是BIOS问题,直接刷了一下还是老样子,没法量测一下显卡电压和显层电压都是好的,问了一下别人说是显卡问题,因为这个显卡有点贵,就在料板上拆了一个装上去,*脏话*一堆骂人的话,还是老样子,心情不太好,放在一边没修了,今天下午没事做拿出来又看了一下,反正没事做心想不会是显层坏了吧,好吧开始换吧,换了4颗了还没有好,又换了2颗,靠显层电压对地了,又把刚换上去的显层拔了,对地好了,还是一个样,这时心里特TM烦,但是还是控制了,最后4颗一起都换了吧,你们猜.........结果好了,心情一下好起来了修板还是的静下心来修,最后发上开机BIOS,大家多多支持加加分

Y400 QIQY5 NM-A141 REV1.zip

Y400 QIQY5 NM-A141 REV2.zip

网友:
下次遇到可以先动现存试试

网友A:
这个显卡问题应该也会有问题吧

网友:
樓主很細心..這個要學習起來...先SAVE下次遇到可一試   謝謝

网友:
显卡都干过来吧

网友B:
这机子uv5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这是Y400的通病

网友:
显存 通病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显卡问题应该也会有问题吧

显卡我也是换了的

网友:
嗯,显卡第一个就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机子uv5容易出问题

哦,这个我没量出来,全换了

网友:
哦,没修到过

网友:
这是Y400的通病。修机时, 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上上论坛可以少走点弯路。

网友:
这个是那面的坏呢

网友:
谢谢你的经验学习了,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可以参考参考,再次谢谢楼主坛友们积极发帖共同进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