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M4010 显卡代换216-0752001可用215-0752016

楼主(2016-12-06):
DELL M4010 北桥代换216-0752001可用215-0752016百分百OK  215-0752016是台试主板A785  A880北桥  这个桥才50块全新的.001的要65-100,但是很多也是拆旧翻新的.以前也知道215-0752058 A78也可以代换

网友:
你进系统显示显卡型号是什么

网友:
学习了,是不是只用了北桥的集显功能?

网友:
北桥代换显卡,,厉害了我的哥

网友:
代换北桥,字打快了,不好意思

网友:
最垃圾的电脑就是使用了AMD的芯片

网友:
这种蛋疼的本子就怕换了用不住

网友:
代换了bios能识别吗?

网友:
这种芯片很少会坏的,一般温度控制好就没有问题!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以后省钱了

网友:
,厉害了我的哥

网友:
这样也可以啊,学习了,会不会有风险呢

网友:
如果是集显的机器不一定能显示!!!戴尔m5010集显的北桥216-0752001,用215-0752016替换不显示,报警8声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