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4针开机插口

楼主(2016-12-06):
硬盘灯是横着插,电源灯为3pin

网友:
这是联想品牌机板子,联想的机箱是有一个14针总插口的,但这个板子是换给家用客户用的,客户的是传统多根分插头排线的通用机箱,除了POWERSWITCH位置一样,其他的位置都不一样,这和普通板子排针接法不同,本着职业精神,虽乱插不影响使用,但还是查了一下图纸,一一对应插好了

网友:
这种图纸不好找啊

网友:
你不会才知道不?

网友A:
新手嘛,哈哈就做了3个月拆笔记本学徒,现在直接去别的老板店里修台式机主板了,修了一个月快100台了,就2片没修好,这不刚好遇到了个不同的F_PANEL,以前装品牌机排针是一体的,没怎么注意过哈哈

网友:
这个不是标准的接口。。。

网友:
100片就两片没修好 这修复率不错了

网友:
100片2片没修好 厉害
我们公司的垃圾堆 10块板子 我只修好过两块
为自己点个赞

网友B:
电源灯接哪两脚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电源灯接哪两脚

3/5/7脚,这是三口的电源灯

网友:
联想台式机只要是那种长长的插口都是这个类型。。我还有音频接口改普通接口的改法,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新手嘛,哈哈就做了3个月拆笔记本学徒,现在直接去别的老板店里修台式机主板了,修了一个月快100台了,就 ...

这么短时间就修主板这么厉害,相信你以前肯定是研究了好长时间吧。不对,应该是主板修的时间长吧。只不过笔记本不长。是吧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这么短时间就修主板这么厉害,相信你以前肯定是研究了好长时间吧。不对,应该是主板修的时间长吧。只不过 ...

没有哇,4个月之前小白一个,今年刚转行的,只不过自己比较喜欢电子产品,感觉学起来挺快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有哇,4个月之前小白一个,今年刚转行的,只不过自己比较喜欢电子产品,感觉学起来挺快的

果然学的够快的,四个月可以达到月修百十片主板,修复率达到这么高,果然是高手。以后多多交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3/5/7脚,这是三口的电源灯

不明白  那普通机箱的2脚能接么

网友:
楼主修复率很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