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6520s老机子掉电维修

楼主(2016-12-06):
主体:HP 6520s
症状:开机电源口附件大写灯闪5下黄灯后,电源绿灯和黄灯同时闪一下后掉电不重启,可重复开机
维修:拆机裸板开机,问题依旧。重复开机瞬间测量各电感,CPU电压除外,其他电压都有,找图纸,DAO开头广达代工,问题应该在PG汇总上,先看CPU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,

VCC有5V,EN为0.03V电压不正常追PWR_GOOD_3,来到一个与门,U4-B的5脚没有电压,追到R99一边有3.3V,一边没有电压,同样R103一边有5V一边没有,看来是某个PG没有电压拉低了,于是一个个电阻移动,当去掉R95时,开机不再掉电,但依然没有CPU供电,追VCCP_PG,---------- 来到G9338一个六角小芯片,测量VCC和EN都有电压,判断芯片坏。于是找芯片,但找了半个小时未找到,想想订芯片吧,但是就一个芯片不想订,仔细看,图纸有很多OPEN未安装的电阻,看来是备用的,再看看板子,有电阻丝印焊点,于是果断找了两个电阻补上R153和R157,再把之前去掉的R95补上,开机亮了。没有白费,虽然是老机子也分享一下,重点是不用买芯片了,哈。

网友:
哦,忘了,还要记得把G338摘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