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0 改集显

楼主(2016-12-06):
想问问强大的坛友们 联想E40 显卡老是爱坏 能不能改集显呢 我拆了显卡 显卡供电上下管 显卡供电芯片 还是不行 知道的指点一下

网友A:
独显的主板和集显的设计有很大区别,独显机器桥的LVDS信号没有引出来,所以不能改集显

网友:
e40不好改集显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独显的主板和集显的设计有很大区别,独显机器桥的LVDS信号没有引出来,所以不能改集显

就是说这款机改不了 是吗

网友:
不要想了,这款机器肯定是改不了的。

网友C:
改集显又能怎样呢,那个北桥也不是省油的灯啊

网友:
,厉害了我的哥

网友:
好像改不了   一代的  有的机器能改 不过也比较费劲 要动好多地方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改集显又能怎样呢,那个北桥也不是省油的灯啊

北桥比显卡不容易坏多了 这款机的显卡太容易坏了

网友:
还以为你会改呢? 目前来说好像是改不了的.取决于PCH

网友:
E40是改不了,

网友:
改不了的,不要尝试,免得主板废了

网友D:
这个应该没有改的方法 没有集显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独显的主板和集显的设计有很大区别,独显机器桥的LVDS信号没有引出来,所以不能改集显

是的  不能改。如果显卡老坏,可能就是散热器同时挂了,要一起换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应该没有改的方法 没有集显吧

主板有集显的卖  所以想问问有人有办法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就是说这款机改不了 是吗

是的 不能改。如果显卡老坏,可能就是散热器同时挂了,要一起换掉

网友E:
这个机器改不了的,集显引脚没有引出来

网友:
放弃吧 太难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机器改不了的,集显引脚没有引出来

好的 那就不改了

网友:
要改的信号多 费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