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米4触摸不灵以及换显示座

楼主(2016-12-06):
小米4触摸不灵,顾客拿来换屏幕。屏幕没有明显的破损。不一定是屏幕问题。顾客说进过水,过一段时间就不能用了。拆机换个屏幕试试先。拆开后,里面都是水迹。显示座已经掉了两颗牙了。再扣上已经不能显示了。隐藏故障,真是头疼。显示座背面是CPU。风枪250度加烙铁搞下来。新的座子没有锡很难焊上去。在废板上差不多大小的座子上多加点锡。把新的显示座放废板的显示座焊盘上,风枪250度,锡化后在焊盘上来回拖动新座子。这样就上好锡了。再焊上去就容易了。把主板上的高温锡用烙铁拖干净。然后涂上薄薄的一层锡浆。用风枪吹化了,多余的锡用镊子拖掉。这样再把新座子焊到焊盘上,就很容易了。焊好后,再用尖头烙铁加焊一下。就OK了。
后面附上焊好的显示座图片。
换上新屏幕后,触摸还是不灵。测触摸接口,发现没有3.2V。往上追查,查到U1101的 TP_LDO_IN只有1.3V。3.2V不可能是1.3V转化而来的。肯定不对。再往上查U1103,另一边是VPH_PWR。屏幕会亮主供电不可能短路。所以应该是U1103进水损坏了。直接飞线连接电容C1132和C1131。再测试触摸座,3.2V已经出来了,实测电压3.3V。应该没太大问题。上屏测试。触摸正常。不过顾客的屏幕下面3个功能按键不能用。所以屏幕也一起换了。小米主板触摸完全不灵一般都是供电有问题。直接查供电,借一路电压过来就好。

最后回家逗逗小狗放松一下心情。

网友:
小狗很可爱

网友:
小狗太可爱了

网友:
加分  触摸线路的维修

网友A:
这小狗是双胞胎吗

网友:
这个小米有图纸?

网友B:
小米4显示座我换了5个一个也没成功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小狗是双胞胎吗

这个小狗是5胞胎,还有3个它们的兄弟没拍出来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小米4显示座我换了5个一个也没成功。

主要是要在废板上,给新座子上点锡。不然焊不上,焊上去,扣上排线,座子和排线一起下来。

网友:
小狗,后面有个C字,看到没?

网友:
手机感觉手工难度好高

网友D:
修机子主要手工难点,别的一般不会有大问题,谢谢分享。话说小狗 包邮吗,呵呵

网友:
挺有意思,看下小米的图纸。不知道收费多少。小狗很可爱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修机子主要手工难点,别的一般不会有大问题,谢谢分享。话说小狗包邮吗,呵呵

小狗还没出生,已经全被预订了。

网友:
狗盆  蛮厉害的

网友:
机器维修过程精彩,但是被狗狗抢了风头

网友:
进水供电不正常  借电过来  就这么修

网友:
那两个狗狗不错。加分

网友E:
这种是不是要借助点位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种是不是要借助点位图

点位图电路图配合起来用,更方便。

网友:
有图好办事

网友:
这个显示屏座子真的要技术含量的,不好焊接,我刚刚好遇到一次

网友:
手机不会修,哈哈哈

网友F:
那换了屏幕,下面三个功能键可以用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那换了屏幕,下面三个功能键可以用了吗?

可以用了,应该是进水了,把屏幕上的芯片弄坏了。用洗板水洗了芯片也没用。

网友:
楼主理论很强悍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主要是要在废板上,给新座子上点锡。不然焊不上,焊上去,扣上排线,座子和排线一起下来。

确实不太好搞的,我也是焊了几个。但是还是以失败告终,并且板子都掉点了

网友:
修手机主板真要耐心,大粗心格不适合干维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