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50奇葩问题(插电池开机键盘乱出字,嘟嘟叫)维修一例

楼主(2016-12-06):
    今天接修到一台同行的联想G450机器,板号:LA-5081P,插电池开机就嘟嘟叫,乱出字,不接电池,接适配器什么都是好的。而且同行已经换过键盘,电池都试过了,故障依旧。接过机器后,确实如同行所说,拆机后,看到EC已经被动过了,应该是换过了

,那我就不再换EC了,但是该搞的地方都已经搞过了。然后接下来就是各种查与电池相关的电路,耗费不少时间。不对,停下来好好想一下,接电池就不对了,乱出字就是影响了EC键盘控制器了,

那就先断开EC_SMB_CK1,断开PR204,PR206,再上电试机,傻逼了,待机0.007 不触发了,正常待机应该是0.022的样子。测3V 5V也没有了。查RT8206的条件,没有EN,再追查来自VS,没有电压。再查VS来源

量PQ101都有差不多18V,既然VS已经产生了,那PD402 1脚没电压?两端都没有电压就不存在芯片EN拉低,应该是PQ101到PD402中间断线了,直接飞线过去,上电试机,待机0.022了,可以正常开机了,再接上电池和硬盘进系统,再也不乱叫了,也不乱出字了。不理解的是,为什么这个VS电压会引起乱出字,影响EC内部脚位?请路过的大神解释解释。好了,维修完毕,不易的维修,请各位兄弟帮忙加加分。

网友:
这也太奇葩了,呵呵

网友A:
楼主牛逼啊,这样的问题都修好了,而且还是二手机   厉害厉害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牛逼啊,这样的问题都修好了,而且还是二手机   厉害厉害

是的  这种二修机是麻烦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的  这种二修机是麻烦点

技术牛逼就是厉害   不怕它是几修   不知道我啥时候才能有楼主这样的技术啊

网友C:
pd402没看到在哪呢

网友D:
你断开了电池的总线,还能充电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pd402没看到在哪呢

我也着不见pd402,

网友:
技术牛逼就是厉害   不怕它是几修   不知道我啥时候才能有楼主这样的技术啊

网友E:
谢谢分享,PD402在哪 啊,做么子用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pd402没看到在哪呢

待机芯片的背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断开了电池的总线,还能充电吗

两个电阻都补回去了,飞线之前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谢谢分享,PD402在哪 啊,做么子用的?

在待机芯片的背面,是通过PD402反向击穿,作为待机芯片的EN,VS电压:18V多,远远超过PD402的反向击穿值5.1V,所有待机芯片就得到EN了。

网友:
这个故障的确让人匪夷所思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,排版标准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,经验丰富、

网友:
这种问题还真没遇到过  先收藏+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