秒修华硕k45v不触发,la-8224p,附赠bios

楼主(2016-12-06):
同行拿过来的,已经被换过ec,其余没修过,待机3.3,5v正常,打值各电感正常,初始电流0.0048,按下开机键电流跳到0.0285,电源指示正常,观察上家换过的ec,引脚有点歪,稍微用风枪摆正了点,就不去动了,测ec 各个条件均正常有下拉桥动作,根据时序 待机电流产生3.3v转换成+3v—PCH,测无+3v—PCH只有0.86V明显不正常,追查图纸发现是由场馆Q38转换过来的

图纸上市8脚的场馆,但是 主板是3脚的,直接测  主板的控制有高电平,D级3.3V,s级0.86,加焊下还是一样,直接短接飞线,熟悉的华硕logo出来了,献上良机bios

网友A:
可能图纸版本不对 造成 实物和图不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能图纸版本不对 造成 实物和图不一样

嗯  以前月饼老师说过  工程师画图纸的时候可能会随意了一点

网友:
维修就是这样  感谢分享

网友B:
我以为又是ASUS的排阻门呢

网友:
飞线才是硬道理!谢谢分享

网友C:
华硕很少见蓝色的板子。有时序慢慢修起来就简单了。

网友D:
看原图R612本来是要接的和你飞线是一样

网友:
这个很有方法,谢谢分享,赞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以为又是ASUS的排阻门呢

是啊 华硕排阻是垃圾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华硕很少见蓝色的板子。有时序慢慢修起来就简单了。

主要是有时序没时序  就修不了这么快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看原图R612本来是要接的和你飞线是一样

是啊   维修我正常都是飞线,除非像ec 和 电源芯片才会去换,能多简单就多简单,又省钱又快

网友E:
时序就是好,为什么不是所有图纸上都带时序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时序就是好,为什么不是所有图纸上都带时序

不知奥,有时序大多数都可以修的,有的华硕点位都没,我是基本搞不定

网友:
楼主有图纸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