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G31T-M5掉电维修

楼主(2016-12-06):
精英代工的G31,上电掉电,可以再次触发,不像是短路的,一边开一边测电压,内存1.8V,桥0.8V,这个应该有个1.05V和1.5V的,有点不对,可是这种掉电的有可能是表还没测出来就掉的,先不管,测后面的总线和CPU供电有时有1点多,有时又没有,大部分都有,不过CPU供电有的时候还是一样会掉电,难道是信号不正常,测时钟正常出来了,复位没有。心想应该就是没复位造成掉电的了,查VRMPWRGD这信号PWM有发出来了,ATXPOK也出来了,心想完了,南桥估计要挂了,一说到桥,就想到南桥的电压不是还没测准吗,CPU的1.2V都可以测出来了,这1.05不可能测不出来呀,重新找南桥供电,测了老半天才知道是图中的431不良,导致2.5V的基准电压不够,从而分压后经358输出不到1.05V。换了之后1.5和1.05出来了,不再掉电,跑码亮机,差点错杀一块板,431在板上的位置电池边上,

网友:
维修要细心

网友A:
供电还是好修的  不过这种就要细心才能发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供电还是好修的  不过这种就要细心才能发现了

掉电的和H61无限重启的都不好修,关健是这种有时候表测不准电压就掉了,拿不准电压有没有正常,有波波会好点

网友:
是431内部R级的部分阈值变小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