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F2A85XM-DS2 REV 1。0

楼主(2016-12-06):
GA-F2A85XM-DS2 REV 1。0   CPU供电电感和场管毛烫,,,求大神指点下怎么搞

网友A:
使用是不是正常的?正常的话不管它。

网友B:
这个是什么问题啊,没有写清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使用是不是正常的?正常的话不管它。

感觉这CPU发热量毛大啊,,,,一般散热器都压不住

网友B:
使用发热是正常,水热就麻烦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使用是不是正常的?正常的话不管它。

来的时候卡55,,,  是二修的板子,修好了看到发热这么大,,担心有暗病,要返修

网友B:
只要开机能显示,正常用就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使用发热是正常,水热就麻烦了。

大负载时,电感手都不能摸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只要开机能显示,正常用就行。

这CPU发热量真的好可怕,,,虽便上个散热器都压不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是什么问题啊,没有写清楚。

到我手上是卡55,

网友C:
担心的话 先把电容换换看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担心的话 先把电容换换看一下

已经出掉了,,技差人胆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