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8h61-m plus v3 vev 1.01

楼主(2016-12-06):
p8h61-m plus v3 vev 1.01  上电主板保护,,按以前的经验想先干个IO,,,不知道大家觉得这选则如何,,,

网友A:
上来就干io  有何依据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来就干io  有何依据呢

不行噢,,干了个IO一个尿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来就干io  有何依据呢

版主,,干了IO,,拿掉声卡,网卡,还是保护噢,,咋整

网友A:
上电就保护  查下有没有场馆击穿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上电就保护  查下有没有场馆击穿的

CPU供电波型正常,,前面电压应该都出了,,不过我比较懒,,CPU供电正常,,其它就不想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PU供电波型正常,,前面电压应该都出了,,不过我比较懒,,CPU供电正常,,其它就不想量了

那就查pg好信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电就保护  查下有没有场馆击穿的

保护可再触发,,肯定不是大供电短路

网友:
有道理,,肛个点位图下来玩玩,,,,

网友C:
尿性啊!先简单查起MOS管有没击穿!再3.3V 5V 12V打地值!其它的问大神了 在线等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尿性啊!先简单查起MOS管有没击穿!再3.3V 5V 12V打地值!其它的问大神了 在线等

咯,,,,,CPU都出波型了,,短毛线啊

网友:
这就是快修之道啊,不行了在想办法慢慢来呗

网友:
就是都出电了还短啥路呀

网友:
断电后还能触发,不是保护了,是主板缺某个供电导致的

网友D:
一眼不合就干IO  打12V  3V待机的阻值啊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咯,,,,,CPU都出波型了,,短毛线啊

那就不应该是保护吧   掉电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那就不应该是保护吧   掉电吧!

可能是吧,,,,,,大神咋整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一眼不合就干IO  打12V  3V待机的阻值啊

在那里打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H61缺电压会掉电  楼主自己查吧

网友:
缺少供电也会出现上电保护的,可以强制拉低绿线试试。

网友E:
查IO的12V  5V  3.3V检测脚,一般电压是2V左右

网友:
查IO的12V 5V 3.3V 的电压检测脚,一般是2V左右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查IO的12V  5V  3.3V检测脚,一般电压是2V左右

多谢大神指点

网友F:
给CPU供电拿下来试试会不会保护!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给CPU供电拿下来试试会不会保护!

不上U供电,肯定会掉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