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主板是什么牌子和型号啊

楼主(2016-12-06):
这个主板没有标有型号,不知道谁知道啊

网友:
仔细找找肯定有

网友:
梅捷(SOYO)主板,,。。

网友:
梅杰呀一看这色就知道

网友A:
梅捷的主板  型号正面没有的话 看反面

网友B:
梅捷的标号很少会丝印在主板上,基本都是用贴纸贴在PCI槽侧面。时间久了使用环境差的板子标签会掉的,这个板子我估计不说型号很多人都找不到,手头原来有一块,维修价值不大,已经处理掉了。

说它少见,是因为属于过渡型号。很多人都没见过。梅捷SY-N7HM3-GR,隶属NV系列,NF720。小弟不才,刚好曾经遇到过,如有错误的地方还请大神纠正。

网友:
回复不见了。。。。。。稀缺品种,梅捷SY-N7HM3-GR。相信大多数人没见过

网友C:
梅捷主板一般在主板的耳机插孔右边有型号的标签,或者在pci插槽上有标签

网友D:
梅杰主板,有点老了。还有IDE口的,照片上看不清型号。

网友:
梅捷主板 都不认识啊

网友:
这种板子板号用纸条贴在PCI槽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梅捷的主板  型号正面没有的话 看反面

SY-AMN6PI-RL   V2.000

网友:
我以前发过贴子,和这个完全是一样的。

网友:
PCI插槽的帖子上就有型号

网友E:
梅捷主板,型号在PCI槽下面贴纸

网友:
已经找到了,原来是在PCI贴着,谢谢大家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梅捷的标号很少会丝印在主板上,基本都是用贴纸贴在PCI槽侧面。时间久了使用环境差的板子标签会掉的,这个 ...

谢谢你,已经找到了,是在PCI贴着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梅捷主板一般在主板的耳机插孔右边有型号的标签,或者在pci插槽上有标签

谢谢,看到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梅杰主板,有点老了。还有IDE口的,照片上看不清型号。

是在PCI上贴着,没看到,现在找到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梅捷主板,型号在PCI槽下面贴纸

看到了,是在PCI上贴着,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