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A57A 跑2b的维修

楼主(2016-12-06):
主板型号:映泰A57A
故障现象:开机代码跑2b
故障分析:跑3个代码2b不动,判断是内存不过,查内存的工作条件
用万用表量内存槽的238脚SDATA电压只有0V,正常是3.3V
量内存槽的118脚SCLK电压只有0.8V,正常是3.3V
跑线118脚238脚跟南桥旁边二个A7二极管相连!
最后更换这两个二极管后,正常跑码亮机!

二零一四。。 + 2 若扣分不自由,则加分无意义

网友:
这两个二极管一般起到钳位作用

网友:
这里故障应该是两个二极管阳阴级没有正常导通导致

网友:
两个二极管阳级在这里推测是相连得

网友A:
楼主拿下来测量了我觉得是三极管或者是场管,这个电路在笔记本smbus中经常看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拿下来测量了我觉得是三极管或者是场管,这个电路在笔记本smbus中经常看到

看下电路图就知道

网友B:
应该是三极管吧,主板见的都是三极管

网友:
前两天也遇到个这个问题的板、不过就会查查供电时钟spd、最后没修好、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三极管吧,主板见的都是三极管

应该是钳位双二极管

网友:
线路跑得好· 维修就修得好~

网友:
学习了学习理论就是实战

网友C:
图纸在哪了,麻烦上传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图纸在哪了,麻烦上传一下。

没有图纸,自已跑线而以

网友:
估计这些二线牌子会逐渐消失了。因为以后只有技嘉华硕还可以卖卖。这样的牌子卖的量少,成本高,做起来没有意思了

网友:
最关键的是跑线 求思路

网友:
这两个二极管坏的好像比较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