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不显示,业余维修选手捣腾一夜后仰天长叹。

楼主(2016-12-07):
亲戚的电脑不显示,我看了几期【迅维】的主板视频,似懂非懂。拿万用表和一个诊断卡,这里量量那里量量,折腾到后半夜,还是不显示。最后重新插拔了下ATX电源接口,竟然神奇的显示了。。。。 一点也不惊心动魄,我又是下载点位图又是画图纸啥的,到最后竟然是因为ATX接口接触不良导致的不显示。我是该高兴呢,还是该高兴呢。。。

网友(2017-02-12):
.....楼主的水平有待提高啊

网友:
这种问题不好查呀

网友:
哈哈哈哈哈哈哈哈,不管怎么样,解决了,好的开始,我也是这么的过来的,董一半,蒙一半,瞎搞一半

网友:
这样走弯路  修多说习惯了

网友:
过了几天发现电脑又不显示了,楼主仰天长啸把主机大脚一踢去尼玛的换板。

网友:
新手建议先学供电  不要开始就来个信号级维修 吓死人

网友:
先弄懂什么是不触发 就容易入手这类问题了

网友:
要先简后难的判断

网友:
瞎猫碰上死耗子了

网友:
不管黑猫白猫 抓住耗子就是好猫

网友:
额,,你是在机箱里面测板子的么

网友(2017-03-22):
楼主是拿了一手好牌打的稀烂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