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坛子中有用AMT64 V10内存测试卡的朋友请进

楼主(2016-12-07):
坛子中在用 AMT64 V10测试卡的朋友  能帮忙读一份出来吗?

要39VF040 与14脚的27c14 芯片中的数据各一份

研究用.

愿意帮忙的请给我留言备注您的QQ号我好联系

.

网友:
现在的内存都懒得去修

网友A:
反汇编他的程序研究原理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反汇编他的程序研究原理的?

嗯 ,你有AMT64 V10卡吗?

网友:
自己顶一下防沉底了

网友:
14脚的 好像没 程序吧。。。

网友B:
AMT64 我有 程序 ,, 发给你 AMT64

网友:
楼主研究得怎样啦?能Pojie吗?

网友C:
解决了吗?我有两片

网友(2017-01-07):
引用 网友C:
解决了吗?我有两片

V02的破了可以在DOS中运行,V10的有些难,加密代码解出来了,但里面的小部份数据采用了PCI加密.看样子得买张卡来研究了

网友:
可以套用02的方式,搞到普通网卡上运行看能不能行得通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解决了吗?我有两片

有的话还是帮我一个读一份吧我好对比研究.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AMT64 我有 程序 ,, 发给你

这个是你自己卡中拷出来的还是坛子中下的?

H55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是你自己卡中拷出来的还是坛子中下的?

这个东西坛子下的?这个论坛很多内存条资料和数据都是流出我手的,这个卡 4-5年前我就用了。 当时卖 650一张,现在淘宝卖200-300块钱。分什么 什么 00 版本 01 02 04 05 06 10 ICT ,还有现在的 DDR4 的版本

网友:
看都看不懂

网友B:
现在最新的 ICT 和 DDR4 的 你看 网上还有人 发不?, 这些我都有。。。我的测试卡有保修我才不会拷出来。万一拆报废了 就亏大了。 你那个 V10 也是我 几年前 拷出来 发在 QQ群 流出来的,不过没用点不亮坏内存条。没多少意义这个测试卡。。。

网友E:
这套东西要求太高了,主板双不好找,CPU还得AMD的6核的,普通人吃不消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最新的 ICT 和 DDR4 的 你看 网上还有人 发不?, 这些我都有。。。我的测试卡有保修我才不会拷出来。 ...

可以不用拆芯片的,过完春节我用汇编写个DOS程序你在DOS下执行一下就可以把芯片中的ROM保存到文件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最新的 ICT 和 DDR4 的 你看 网上还有人 发不?, 这些我都有。。。我的测试卡有保修我才不会拷出来。 ...

不好意思,不是对你有什么想法。只是坛子中好多人下了别的人东西又放坛子上卖积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最新的 ICT 和 DDR4 的 你看 网上还有人 发不?, 这些我都有。。。我的测试卡有保修我才不会拷出来。 ...

正常来说板子上有坏条是过不了BIOS的POS过程的.所以要修改BIOS中的代码去掉BIOS中对内存条的测试代码,这样一来只要内存条的低端颗粒没坏一般都可以跑DOS了。也就是说可以跑测试代码了,其实我研究了好多种内存测试代码,还是amt64V10的比较专业,你可以试一下把amt64V10的卡插到你那套专用主板上试试,应该是可以测点不亮的内存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套东西要求太高了,主板双不好找,CPU还得AMD的6核的,普通人吃不消呀

当真要把修内存当主业,投入点也不是不行。

网友:
楼主有结果了没?

网友:
那就是程序要先得到27芯片中的数据才完整...这个应该就是保存mac之类的信息...

网友:
如果说,此卡在win系统下认成网卡,那不知道可不可以在win下看一下mac地址,再写到相应的芯片上,用于网卡启动?

网友(2017-02-13):
V10没有那么好pojie吧

网友:
不知楼主搞定了没有,我也买了个V10,给你看看,上面是个单片机,里面有程序的,但不知道怎样读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