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6P摔过,白苹果,无限重启,请大哥指点

楼主(2016-12-07):
是不是U1700有问题,还是音屏芯片有问题,后面怎么搞,请高手们指点下,谢谢

网友:
白苹果摔得话大多数是硬盘和cpu问题了

网友:
百分百硬盘

网友:
woaimeinv5 -2 严管区不要灌水!

网友:
无限重启一般是CPU和硬盘问题,先短接硬盘的3V供电看下能不能连机,能联机刷机看报错,不能联机就打尾插的6根线到USB管理(U1700)的对地值是否正常 如果阻值正常就是CPU虚焊了

网友:
摔了一般是硬盘或者CPU脱焊了。。。

网友:
摔的机器  多数都是 硬盘摔坏了 或者cpu虚了

网友:
cpu 与硬盘  有个虚焊

网友:
硬盘可能大  CPU和应该 肯定先选比较容易的去搞   CPU上面还有SDRAM

网友:
没头序越修越乱

网友:
一般是硬盘,我现在有个报错9的,

网友:
硬盘的问题大

网友:
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,,我碰到几个都是u的问题

网友:
论坛严禁灌水!请回复些有意义的文字!

网友:
你这样 的回复是不符合标准的,以后请注意!

网友:
应该是CPU有问题了

网友:
拆掉硬盘刷机看下所错什么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