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CFT3I 主板 开机报警!

楼主(2016-12-07):
联想 CFT3I 主板 开机报警!  求解!

网友:
开机插不插内存都报警三短一长,测内存 条件都OK

网友A:
回焊或者重植CPU。100%好

网友(2017-11-01):
引用 网友A:
回焊或者重植CPU。100%好

加焊过了还是不行

网友:
这种主板我们修一片50块 都是回焊好的

网友(2021-06-20):
开机插不插内存都报警三短一长,测内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