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6 plus无服务故障维修

楼主(2016-12-07):
iPhone6 plus无服务故障维修

  【机器型号】:iPhone6 plus

  【故障现象】:

  客户反映突然没信号,关机重启和切换飞行模式都显示无服务。

  【维修过程】:

  查看关于本机内容,运营商、串号、基带固件都是正常的。怀疑是射频电路有问题,拆机检修。

  首先测量射频供电部分,发现射频供电IC旁边的电容C4003-RF和C4006-RF对地短路。这两个电容输入端,都经过L4004-RF与射频电源IC相连。拆除L4004-RF测量电容对地值,发现C4006-RF对地短路。

  图1 iPhone6 plus无服务维修

  图2 iPhone6 plus无服务维修

  图3 iPhone6 plus无服务维修

  更换C4006-RF,装机测试信号正常。

  iPhone 6 Plus系列故障维修专题帖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31268-1-1.html

  本文作者:(迅维快修)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,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、电脑/笔记本板卡、数据恢复、平板等维修业务。

网友:
手机信号倒不是很复杂,就是手工麻烦,

网友:
简单粗暴,看你们修真简单,。。

网友:
看你修机好容易

网友:
这类电容如果改进了。好多维修生意就丢了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维修比较简单只修了C4006-RF,更换了就好了,简单,秒杀哦

网友:
果然还是要先测再拆啊

网友:
这种故障  绝对是一修机了

网友:
太威武霸气,果然基地维修都是超手级别的存在!

网友:
真正学习了。加分先。这个还好,搞芯片手工是最重要的

网友:
真正学习了。加分先。这个还好,搞定芯片手工是最重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