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存主供电的场管s对地短路一般是哪里坏了啊

楼主(2016-12-07):
我把旁边的三个大电容拆掉了 还是短路 接下来没思路了 求助各位高手

网友:
烧呀, 或者看图 一个一个的拆

网友:
场馆本身测一下啊,还有这个场馆可能和cpu有连接,cpu阻值本来就很小的

网友:
主芯片、本身场管,你就把他相连的全部干掉嘛

网友:
烧鸡大法伺候

网友:
还有芯片这也有可能的

网友:
要看供电的方式,如果是下管的S极,就是连接到地的。

网友:
上管s 极喔 还有 我测量总线供电上管s极对地阻值只有30 是不是正常啊

网友:
烧鸡一下就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