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戴尔]
DELL U2312HMT显示器不亮求助

楼主(2016-12-07):
DELL  U2312HMT显示器不亮求助

今天U2312HMT显示器切底不亮了。
最初发现是按显示器的开机键不能开机亮屏(电源灯都不亮),但插入DVI-D线到显卡后电源灯都亮了(不按显示器开机键),
开电脑主机显示屏就自动开启正常显示。
如此用了大半年。
求助各同学U2312HMT的图纸,是否多是电源部份故障?谢谢各同学!

网友:
开机键问题吧

网友:
谢谢同学!
好像不是。原插入DVI-D线到显卡后电源灯都亮了(不按显示器开机键),开电脑主机显示屏就自动开启正常显示。这时按显示器开关键是可关机的,但不插入DVI-D线到显卡时电源灯不亮,也不能开机亮屏。
现在是插入DVI-D线到显卡也不能开机亮屏了。

网友:
看楼主描述,貌似是电源怕冷。

网友A:
那拆开,先查查电源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拆开,先查查电源吧

是的今天拆开

上电测量前后两次都不同

网友:
第一次测量后只是将板子翻来翻去,也没按压。就再测量第二次了,结果两次三个电压有两个不同。

网友B:
求助各位同学,是否第二次测量的电压是正常电压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求助各位同学,是否第二次测量的电压是正常电压?

看着你这电源板没问题,今天刚修好一个,驱动板DC 5V TO 3.3V 管子好像容易坏,我的就这个问题

网友:
看样子也没多大的问题啊,把后级用个电阻连上并断开驱动板在测试一下

网友:
查下电源吧  有没有电压输出

网友:
手里有一台暗屏的找不到OZ9998BDN资料,太气人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着你这电源板没问题,今天刚修好一个,驱动板DC 5V TO 3.3V 管子好像容易坏,我的就这个问题

谢谢各同学!
检测了驱动板

网友:
是的 是驱动板G1084-33(DC 5V TO 3.3V )管子坏了

网友:
驱动板更换了G1084-33后,一切正常。

网友(2017-01-08):
确实是换了个1804-33的管子

网友:
他短路了?还是软击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