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 A1286换显卡花屏

楼主(2016-12-07):
手里一台苹果A1286的机器,板号是820-3330-B换了一块新的显卡进系统花屏,卸载了显卡驱动就正常,大家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?有什么办法解决的?

网友:
显卡,显存。就这两问题

网友:
显卡换了两个新的都是一样,如果是显存问题,但是换回原来的旧的显卡可以正常,只是有时候花屏所以才换新的,新的每次进系统就花屏了。

网友:
要不就是 没换好,但是觉得显存的可能性大点

网友:
楼上的都忽略了显卡显存供电

网友:
显卡没换好,或者显存爆珠了

网友:
这个显存是封胶的吧 重植下试试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无良的商家以次充好,最令人恼火了

网友:
那应该还是显卡问题吧

网友:
加焊下显存试试,查下显卡供电干扰

网友:
查下显卡供电干扰

网友:
显卡换了两个新的,而且又贵,一个显卡两三百了,显存爆珠应该上了焊油才会爆珠。

网友:
现存虚汗的多    推动显存   碰过三台

网友:
驱动换一下试试

网友:
先查显卡显存供电     显卡换了还会花屏 还继续换显卡干嘛  苹果有点位图查供电不费时间的

网友A:
怼显存试试吧,楼主修好了吗

网友:
系统都装过几个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怼显存试试吧,楼主修好了吗

还没有,装苹果系统卡住了,加焊了CPU就可以装了,第二天又是一样,然后拆CPU重植后来CPU挂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