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一体机]
联想C355一体机,

楼主(2016-12-07):
板号:CFT3S   开机正常,外接大小字母可以切换,  加焊显卡问题一样,刷BIOS,CPU板载AMD5200也加焊了,不行,是CPU问题吗,之前客户修过,用了半年。

网友:
看下是否是暗屏或者看下屏供电等正常吗

网友:
你都没说是什么病

网友:
之前修过什么有可能就是那的问题

网友:
是不是屏问题哦

网友:
故障没有说明白啊,  5200 和 6210   6310坏的都很多

网友:
AMD的头疼,还是小白帮不了你

网友:
先刷BIOS 在桥

网友:
amd的板载cpu是比较容易坏

网友:
按照半年前修过的地方 重点查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