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优雅A550开机掉电

楼主(2016-12-07):
今天接了一个神舟优雅A550的本  开机电流0.9-1.2有一下跳变  几秒钟就掉电重启  刷BIOS成功解决

网友:
              路线-1。2有没有亮机就断电

网友:
这种遇到过  是反复跳变的情况

网友:
可以给出你验证过的正确BIOS的下载链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