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5535 版号LA-9103P 进水待机0.002

楼主(2016-12-07):
VREG3 VIEG5 都出来了 EN1EN2 5V有 待机不出 求指点
戴尔

网友:
刷过BIOS吗

网友:
条件具备不输出,一般芯片坏。

网友:
换个芯片试下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正好跟着学习

网友:
换芯片试试

网友:
这样的肯定先换个芯片看下

网友:
修好就OK,细心

网友:
考虑电容、芯片本身坏

网友:
3V 会不会是要触发后才出来的啊

网友:
供电也有了的话 排除短路 就换芯片试下

网友:
重点查进水处 希望能帮到你

网友:
没示波器的话,考虑升压和滤波电容,反馈

网友:
重点排查外围线路和PWM相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