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20 卡WIN7界面

楼主(2016-12-07):
内存 硬盘 光驱 键盘都排除 卡在WIN7四个方块界面 有遇到的吗
win7

网友:
可以先刷个BIOS

网友:
显卡有没

网友:
USB ,网卡 声卡等都可以排除

网友:
遇到过,我的是显卡坏了

网友:
干显卡试试

网友:
e420遇到过卡logo的 bios问题

网友:
把驱动卸载试试 看显卡还是哪的问题

网友:
不装驱动卡吗?遇到过宏基LOGO刷BIOS解决的

网友:
我有台三星RV415也是卡win7画面,内存,硬盘,硬盘接口,都排除过了,头都大了,

网友:
修好了吗?我碰过了一台,当时没修好

网友:
刷个BOIS试试看

网友:
正在排查 查到了我来分享

网友:
刷个BIOS,不行显卡驱动卸载了看看

网友:
禁用独显试试

网友:
不打驱动 试试吧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cpu的问题

网友:
显卡坏了

网友:
换系统呢,

网友:
进BIOS把独显禁了试试

网友:
先BIOS,后显卡,不过显卡的可能更大

网友:
显卡驱动卸载了试下

网友:
硬盘坏了遇到过

网友:
u挂的几率大

网友:
裸板出来测试  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