秒杀 SONY MBX-216 不触发

楼主(2016-12-07):
废话不说了。拿来是不触发的跑0.03就掉到0.01了。无待机,3.V5V 也没有,貌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后级电压拉低导致,量了下周围的电容,呵呵果然量到一个保险的电容直接对地,取下来OK了《保险电容是在EC后面那个!!!》报价收钱了。

网友:
电容短路了吗

网友:
具体是哪一个呢

网友:
你那报价都多少

网友A:
保险电容!?什么鬼

网友:
那是EC供电短路、?

网友:
就是电容短路的意思吧?

网友:
还有保险电容吗,第一次听说

网友:
是19v的滤波电容吧

网友:
666,楼主经验老到

网友:
i技术好就是修得快

网友:
应该是公共点短路吧

网友:
公共点短路不会大电流吗

网友:
电容短路保护了。。楼主又捡钱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保险电容!?什么鬼

是保险盘边的电容。EC背后那个保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