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K610D-i5 D1 不加电

楼主(2016-12-07):
神舟K610D-i5 D1 不加电,把电池拔掉,在插上就可以开机了,但是再关机,就又不加电了,南桥,BIOS都干过了,还是一样

网友A:
看下32.768和RTCRST是否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下32.768和RTCRST是否正常

已经换过了,不是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