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麦斯21.5

楼主(2016-12-07):
欧麦斯21.5

MT668DP V2.1(2.2)欧迈斯LM215WF3.zip

网友A:
这是显示器的程序 原故障为不开机 灯不亮 电压正常 21.5的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显示器的程序 原故障为不开机 灯不亮 电压正常 21.5的屏

修到过这个显示器,效果还可以,不知道算不算杂牌。

网友B:
这程序是对的吗,为什么我的不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程序是对的吗,为什么我的不亮

对的  刚刷好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