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有这个驱动板的MCU程序呢 谢谢了

楼主(2016-12-07):
       大家谁有这个驱动板的MCU程序呢?分享一下  ,谢谢了

这个驱动板不能开机,指示灯是红色的,按开机没反应,测量开机按键有3.3V,按开机键,电压有跳变,12V电压  5V电压  3.3V电压  1.8V电压  都正常,就是没反应,指示灯始终是红色的,难道是MCU程序的问题吗?

网友:
这是朗朗的驱动板

网友:
郎朗驱动板?这个程序不好找吗

网友A:
应该万能的T宝应该有卖的

网友:
这个也能修呀 高手

网友:
这不是V59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万能的T宝应该有卖的

找了不太一样

网友:
见过吗?     你有这个吗

网友B:
先把自身的mcu备份,在刷进去试试

网友:
这个要去找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先把自身的mcu备份,在刷进去试试

这个方法可行吗?   要是本身坏了,刷进去还是一样的呀

网友D:
朗朗的板子,TB上能找到程序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朗朗的板子,TB上能找到程序吧

TB上是哪里呢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方法可行吗?   要是本身坏了,刷进去还是一样的呀

试试呗,我之前刷好过,不然也不会说

网友E:
去淘宝买一个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试试呗,我之前刷好过,不然也不会说

这都能刷好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去淘宝买一个吧

问了好几家了 ,  没有这个型号的?

网友:
看运气吧、不行再说呗

网友:
先加焊主控在说,不一定是程序

网友F:
这是电视机么????????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是电视机么????????????

当然是电视了 ,液晶电视,  郎朗的驱动板,程序可能坏了。

网友G:
所有电压,都到齐了,不一定是数据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所有电压,都到齐了,不一定是数据问题。

那是哪里的问题呢  ,不知道查哪里了

网友H:
程序不对,升级程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程序不对,升级程序。

怎么升级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