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知道哪里有卖刷BIOS的座,要焊接那种的。

楼主(2016-12-07):
因为是866,不会提示哪个脚接触不到,所以焊接的比较好用点,谁有连接,私聊我啊!谢谢

网友:
迅维淘宝店好像有卖

网友:
TB上指定可以找到

网友:
确实迅维淘宝商城有售的

网友:
有问题 找迅维轻松解决你的问题

网友:
迅维就有卖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