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6充电后不开机,刷机报错4005维修案例

楼主(2016-12-07):
iPhone6充电后不开机,刷机报错4005维修案例

  机器型号:iPhone6

  故障现象:

  收到客户一台iPhone6,故障描述为充了一晚上,第二天死机,刷机出现4005错误。

  维修过程:

  拿到手后,先刷机测试,屏亮不出进度条,无限等待,拔下数据线后报错4005。

  这种情况一般是硬盘和CPU之间通讯出了问题,先测量硬盘和CPU的供电,发现供电全部正常。然后开始撬硬盘,由于之前维修过,硬盘已经被动过了,拆下硬盘后发现主板被挖了一个大洞。

iPhone6充电后不开机,刷机报错4005维修 图1

  这个洞里有好多线,到底哪一个才是通这个点的线,只能找一块废的主板挖了看看。通过挖废板找到了这个线,就是图中那一个点,找到点后测量此点的阻值变成了无穷大,本来应该有500多阻值。通过看点位图发现此点直通CPU,那肯定是板层断线了。

iPhone6充电后不开机,刷机报错4005维修 图2

  测量其它点的阻值,全都正常,所以直接就干CPU就可以了。

  首先拆掉CPU。

iPhone6充电后不开机,刷机报错4005维修 图3

  下面清理焊盘,把连锡的地方涂上绿油隔开,防止短路。

iPhone6充电后不开机,刷机报错4005维修 图4

  把断线的脚飞线飞出来,AR31和AP31为了保险直接也飞线飞出来。

iPhone6充电后不开机,刷机报错4005维修 图5

  飞线直接飞到主板背面。

iPhone6充电后不开机,刷机报错4005维修 图6

  然后开始清理CPU,植锡。

iPhone6充电后不开机,刷机报错4005维修 图7

  安装CPU下层装好之后,加电看电流正常,插电脑可以联机,然后装好上层,加电电流正常。

  开始刷机,把硬盘放入单板刷机测试架,连上电脑等待刷机,但屏根本不亮,卡在那里无限等待。

  这种情况一般是上层没装好或CPU坏了,直接拆下上层重装一遍,继续刷机,屏终于亮了,久违的进度条也出来了。

iPhone6充电后不开机,刷机报错4005维修 图8

  刷机完成,激活,然后装回硬盘,开机。

iPhone6充电后不开机,刷机报错4005维修 图9

  测试一下功能,发现陀螺仪不能用,观察主板发现硬盘旁边的电容位连锡了。

iPhone6充电后不开机,刷机报错4005维修 图10

  通过点位图可以看到这个地方通着陀螺仪、指南针、M8协处理器。

iPhone6充电后不开机,刷机报错4005维修 图11

  用烙铁把它分开,装机测试,故障完美解决。

  相关阅读:

  iPhone6手机专题帖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30310-1-1.html

(本文来自今日头条)

最后的抉择 -2 盗帖可耻,你就是个小人

网友:
这个修得好   手工比较强焊

网友:
这个维修过程,很令人佩服

网友:
找不到这个线通到那里去,找个废板试一下方法挺好,手工很厉害

网友:
手工不是盖的  真够厉害的

网友A:
CPU 掉这么多点  都是空点吗?没用么   ???

网友:
看着心痒痒

网友:
能炼到这程度就不错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 掉这么多点  都是空点吗?没用么   ???

拆cpu多多少少都会掉点的  但是空点掉的几率非常之大 可以不用理会

网友:
手工厉害了,不过楼主咋不出来回复几句

网友:
能搞cpu的其他的手工肯定不是问题了。这才是好手工。

网友:
这个厉害了,手机手工真的要去很好,不然知道问题也解决不来

网友:
厉害了
这样的技术非一朝一日练出来的

网友:
这技术太牛了,掉电飞线我们本地的老师傅都搞不来

网友:
这里哪位大神呀?这也能修好,人类中的机器神手

网友:
修手机的焊工  要比修电脑的焊工  好啊

网友:
牛逼,就这波操作简直6到不行,贴主干维修多少年了

网友:
楼主  cpu 焊盘你是怎么弄得绿油

网友:
厉害。小白对CPU只能长叹一声

网友:
这手艺厉害,很老练。

网友(2017-01-18):
上面断线信号标识出来更完全的贴子

网友:
佩服修手机的人

网友:
涂绿油 是一点点涂得 , 还是有什么快捷的方法 ?一点点的涂 感觉很麻烦。还有绿油怎么涂得那么薄的

网友:
好技术,点赞,

网友:
楼主很细心啊直接连U0301的线也飞了 预防万一啊

网友:
楼主高手啊羡慕

网友:
我觉得就这技术 可能世界上只有我们大中华有这些人才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手工很好!像楼主学习!

网友:
这修版技术可以啊 又干CPU 又干硬盘 还能开机 你的水平也是很高啦

网友:
高手,这手法一时半会来不了

网友:
不但手工好,理论分析也好。

网友:
目前俺 们对手工CPU是维修难题啊

网友:
掉了这么多绿油,机子还能修好,不快是手工很牛的

网友(2018-01-11):
手工强悍啊 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10

网友:
感谢分享,难遇到的问题,很好的经验,谢谢

网友:
这个手工不得了

网友:
能搞cpu的就是牛逼

网友:
这手工太牛逼了,猛猛猛~~~~~~~~~~~~~~

网友:
厉害,只能仰视,我还是入门阶段,哎,看着我好心急呀,什么时候自己能练习到这个程度呀

网友(2018-03-15):
楼主心真细 谢谢分享一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比较牛逼了,大师做了几年维修了,小弟刚刚接触这行,感觉挺难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