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优派]
View Sonic-VA2349S-爆电压管理芯片

楼主(2016-12-07):
液晶型号:View Sonic-VA2349S
液晶故障:插220V,电源指示灯不亮。
故障维修思路: 60%是电源板问题。
第一步:上全图 跟液晶型号。

第二步:拆机

大家看一下,,很多“蟑螂”
第三步:在拆:

电源管理芯片炸了,翻过来一片,,还有炸的

大家看,炸这么多,,怎么修吗??
请高手,,大师,指教一下!

网友:
先把已经坏的换了再说,,,

网友:
看也看不出来型号,,测也测不出来!!怎么办??电压管理芯片都炸成这样,怎么看的出来啊!

网友A:
可以修,先清理干净,然后看本论坛,弯不张的帖子,用三星电源芯片,或者模块,能完美的修复。

网友:
坏了的先换掉。然后带灯泡上去。

网友:
换个板子吧 省事

网友:
换了开关管呀

网友:
先把坏的清理干净,然后查一下其他地方有没有短路

网友:
严重短路,估计开关管和pwm芯片都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修,先清理干净,然后看本论坛,弯不张的帖子,用三星电源芯片,或者模块,能完美的修复。

看样子烧的元件不少同,电阻,开关管,芯片估计都挂了

网友:
谢谢各位大师的指导!
把坏的全换了!!“开关管”“LD7575”芯片,边上的不好的全换
上个亮机图!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