秒杀两台笔记本

楼主(2016-12-07):
今天接到一个同行拿来的两台笔记本  一台是DELL  M5010  开机两声报警。 这个问题修过好几个了。。。拆开机器  主板都不用拿出来  直接放大镜看一下  果然断线。。。直接飞线解决问题。具体是不是通病  不确定  但是修过两三个开机两声报警的都是这个点断线,下面额焊盘发黑。。位置如下 给你们上个图

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 这个主板上很多焊接原件没装的地方都发黑。。。

第二个本是华硕X43S   上电电流1.0   中间有一下抖动,  果断刷BIOS   直接秒杀。。。这两个本本的BIOS   图纸 论坛都有  小弟就不重复上传了。。。

希望各位看官加点分。。上论坛发帖子就是为了赚点下载分。。分 ,分,坛友的命根啊!!!

post_deleted

网友A:
我修的报警2声是显卡哦  加焊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修的报警2声是显卡哦  加焊好的

不会吧 报警两声怎么会是显卡呢  北桥倒是有可能。。。显卡是八声!

网友:
第一个故障没遇见过

网友:
思路不错 技术不错的  值得学习

孤单的我、 -2 严管区不要灌水!

网友:
这两台机器修的轻松啊  上面的DELL的我没有遇到过着情况

网友:
技术好才能秒杀

网友:
漂亮,现在修笔记本都要放大镜了现在!

网友:
跑电流不亮的,ASUS大多都是BIOS坏

网友:
没有遇到这个故障,楼主能同事分享该处电路的PDF截图就更好了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收藏了,

网友:
秒的多是钱啊

网友:
DELL的我怎么就没有遇到过呢

网友:
你们修机器多是秒杀啊

网友:
上论坛发帖子就是为了赚点下载分。

网友:
M5010  开机两声报警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