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THINKPAD E455官方提取BIOS。

楼主(2016-12-07):
原机故障为加电无显示。机内会滴滴响两声,屏幕无显示,外接也没有显示。更换屏线和屏都无信号出来。合成官网的BIOS成功显示。 THINKPAD

网友A:
版号是多少啊,你这是独立显卡还是集成显卡

网友(2017-09-15):
我的不显示 刷好了  AMD  独显的  版号 NM-A231  1.0  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版号是多少啊,你这是独立显卡还是集成显卡

官网的。
如果是BIOS故障先刷再说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