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450R5J开机掉电,求助!!!

楼主(2016-12-07):
如题,有时候开机显了等一会儿就掉,有时候开机到0.3A等一会儿掉,有时候到0.3A直接掉。。。。。。测量了各大电感对地值,基本正常,不过显卡跟CPU供电电感对地值也在100左右。。。。。。求思路,没思路了

网友:
额,打错了,是0.3a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有无NEC电容,没有的话也可以在CPU供电加电容

网友:
缺电压吧

网友:
应该没有cpu供电吧

网友:
0.3 显卡供电有吗

网友:
有NEC大电容吧,有就换了。。。